y450 开机正常跑码后显示灰屏(非显卡问题)

楼主(2012-11-12):
y450  开机正常跑码后显示灰屏(非显卡问题)

       一Y450拿来说是不显,开机 看下,灰屏,外接一样,像是显卡问题.0
      拆开一看,傻眼,触摸板下面腐蚀 一大遍,这样还能开机???报价300,两三天后再通知来取。

      客户走后,找来图    ,把腐蚀 的地方洗干净一个一个补上,线路接好,这些小元件就花了我两小时。

补好后吸 了口气,通电测试,一路跑,还是灰屏,顶你个肺.........

       加焊显卡,还是一样.。。还是按图纸查找进水的地方,查找R369时,发现这个是南桥给显卡的一个复位,
还有几个也是到显卡的,就一个个把这几个信号打通了再说,结果发现L36到显卡不通,飞线后显了,
       装机测试 发再声卡无声,外接也无声....................

       拆机,同样方法发现R362到声卡不通 飞线

                 再次装机测试一切OK

网友:
厉害啊@!!!!!飞线高手

网友:
神速,,楼主功力深厚。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盯住进水不放,要是干显卡那块就走弯路了

网友:
看到L36两边的信号名,真让人吃了一惊!
“ACZ_BCLK”和“NV_HDA_BCLK”这不是HDA总线中的时钟信号吗?
幸好有图纸,翻看才知道这Y450显卡和南桥之间竟然单独用HDA总线传输HDMI  AUDIO音频信号,PCH架构的主板上已经没有这种设计了。呵呵,看这个帖子让自己又长了点见识啊,谢谢楼主!

网友:
显卡里面也有声音总线

网友:
进水的机器还是蛮难修的 楼主细心 维修功力惊叹

网友:
楼主技术深厚让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是不好修!主要要细心!楼主很不错咯!

网友:
技术+加细心,维修的重要素质啊

网友:
看完后脑海中浮现俩字:佩服

网友:
显卡可能检测到某个供电部到位所以没发出屏供电吧

网友:
进水机子直接换版

网友:
学习了 这机器显卡电源板蛮喜欢坏的

网友:
楼主盖世神功啊!

网友:
楼主很给力啊

网友:
是啊 楼主盖世神功 哈哈

网友:
进水的机了呀不好修哟。

网友:
修这台机器  用了半天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