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神舟笔记本八脚的黑块是什么?

楼主(2012-11-12):
神舟笔记本八脚的黑块  上面的字母是BA 7Z2E   这个是什么东西    有什么作用

网友A:
你应该把电脑送到维修部,免得故障扩大化

网友:
像素太差,看不清,貌似是CPU供电的MOS管,有时间去百度一下,很多问题自己就能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把电脑送到维修部,免得故障扩大化

你知道这个什么吗      我自己换上去

网友C:
没看到哪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哪里啊。

我画的有圆圈

网友(点评):
你可以在淘宝上买几个,但是买了也不会好,钱多你就买吧

网友D:
唉..这年代菜鸟多啊

你一出来就是高手吗,还不也是从菜鸟走过来的

网友E:
MOS管呀,不要乱去换哟

网友:
觉得是MOS管  有图的话 可以看看图

网友F:
看不清楚啊 ,不过这样的MOS管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不清楚啊 ,不过这样的MOS管多一些

我已经确定是mos管了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MOS管呀,不要乱去换哟

不换怎么修啊   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不清楚啊 ,不过这样的MOS管多一些

多谢   学习中   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唉..这年代菜鸟多啊

你知道到  你说说看它是做什么的!

网友:
就是MOS管。

网友:
一般情况都是n沟道的MOS管,招废板差不多的地方拆一个,测量一下,条件一样的就可以,最好能找到背文相同的更换,假如你不会测量,最好就找人帮你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情况都是P沟道的MOS管,招废板差不多的地方拆一个,测量一下,条件一样的就可以,最好能找到背文相同的 ...

多谢    你是维修电脑的吗   握个手

网友:
不是三极管就是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这个什么吗      我自己换上去

知道是N还是P管后,就可以随便换了

网友:
你这会扯,都是P?
主板多数是P沟道?我的怎么都N的多

网友:
   表示是N沟道的 多~  公共点才是P沟道的!  这里靠近CPU 的 貌似N 的多!

网友:
这是CPU供电MOS管,全部都是N沟道的

网友H:
楼主的管子是不是烧糊了,你都不认识MOS管,不知道你怎么修的

网友:
怎么看都像是CPU供电场馆,应该是n沟道的,你第一次接触主板还是不要动的好,免得故障扩大,

网友:
楼主你说的是那个  黑八脚   圈  也没有啊。。。。没看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管子是不是烧糊了,你都不认识MOS管,不知道你怎么修的

那也可以修啊    有这爱好

网友:
MOS管啊。。CPU供电。。至于是P还是N就不清楚了

网友:
应该是N沟道MOS管,百度一下他的PDF,找个参数相似的换上试试。

网友:
mos管,后面的搓字数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这转悠的,即使不是修电脑的也是相关行业的,主板上多数为P沟道MOS

难道是我记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这转悠的,即使不是修电脑的也是相关行业的,主板上多数为P沟道MOS

不好意思,刚回头又温习了一下资料,确实是NMOS多,失误之处,多谢指正

网友:
我仔细看 看到了  是mos管的

网友:
找一个相同型号的换上去试试看看

网友I:
MOS管,N管

网友:
我知道是MOS管但是不会看是P还是N啊

网友J:
应该是个N沟道的MOS管

网友K:
  用万 用表测下就知道了,红笔接S,黑笔接D,阻值为400到600,反接无穷大,为N管;反之为P管!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用万 用表测下就知道了,红笔接S,黑笔接D,阻值为400到600,反接无穷大,为N管;反之为P管!

多谢  我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个N沟道的MOS管

多谢    我已经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MOS管,N管
你是学员啊 你学到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