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位高手镇楼解答下

楼主(2012-11-12):
前几天接触到一款昭阳系列的笔记本,这款本子的问题是第一次开机无事,运行一些软件后,重启后开机非常慢,能达到两三分钟,进入也很卡,电脑开机项没有东西,有时开机到达XP进入界面会死机。考虑到温度升高导致,清理了风扇,然后无效,又重装系统也无效,重新植珠,更换显卡,仍然无果。迷茫了,没有头绪啊,新人刚开始学习笔记本维修,高人勿喷,谢谢。

网友:
你连故障原因都没有找到,就做显卡BGA,真行。进系统慢,跟显卡有什么关联??

你查硬盘了吗?查供电了吗?

网友:
先检查一下硬盘吧。

网友:
先查硬盘,你都会bga了,还不会效率源或者mhdd么

网友:
忘了说,半路出家,碰到什么学什么,磁盘没坏道,检查了,忘说了

网友:
内存和硬盘

网友:
- -LZ你胆子真大。客户机子直接做BGA。。。
查查硬盘。用自己的硬盘跑跑看。

网友:
硬盘没坏道并不能说明硬盘就是好的,你换块好的先试试吧

网友:
一般问题是由系统应用开始着手

第一安装系统 硬盘故障 驱动故障 BIOS硬盘接口模式
      分区模式 分区表问题造成卡机 死机问题的很多(例如 GHOST版安装 使用快速分区软件)

解决方法  1  硬盘清空 使用安装版系统 分区 安装 官网驱动
              2  若是此问题,一般不建议GHOST方法

第二硬件检测 替换检测

之后在着手于芯片级问题

网友:
清理风扇的时候检查散热片和CPU之间的硅脂了吗。有可能干硬,不传热了

网友:
谢谢各位啦,小弟受教了,我哥是专业修这个的,我半路出家,先跟他学习一段时间,再去咱基地学习的。嘿嘿,闹笑了

网友:
开启冰刃看进程,是否太多或中毒,排除没问题后用HDDREG看是否存在坏区,如果没有只能更换系统了。

网友:
看看南桥哦 或许有收获的

网友:
应该是硬盘和系统问题,跟BGA没太大关系的

网友:
BGA都用上了。。太发散了吧

网友:
确定硬盘先,然后看看是不是FBM的南桥,我上次遇到一台,症状一模一样,换了个南桥搞顶。

网友:
这个太扯了吧 ,直接上来就BGA ,最好先用替换法试试  硬盘内存吧

网友:
替换法前面试了,才做的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