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8如何修?

楼主(2012-11-12):
三星R468,二修机,显卡被动过。
现在故障:开机直上1。4A,10秒后掉到0。45A,之后又回到1。4A。
接不接内存都一样。
高手帮分析下什么问题。
显卡

网友:
CPU换过没有啊

网友:
CPU我也怀疑有问题,换了一个T4400(原来T4200)现在电流小没有这么大了,开机1.1A 10秒跳到0.8A,之后又回到1.1A.看起来是CPU问题.但还是没有跑码.

网友:
三星的这款机子可以接80卡,你看代码是多少?

网友:
我接PCI-E,跑0,复位也不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