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显卡很难用双温控BGA机取下来

楼主(2012-11-12):
    你好 各位大侠过来帮帮忙:笔记本的显卡很难用双温控BGA机取下来, 请问用什么办法可以取下来又不搞坏显卡、和焊盘
   只要拿的下来,焊盘和芯片都没坏的话。小弟都可以植桥成功

网友:
双温控,当然没有三温区的BGA好使了。基本上没有什么方法可言,只要下部温度再高一些,烤得久一点,应该可以拆下来。

网友:
二楼的方法可行!

网友:
拿不下来不是温度不够,就是显示芯片灌有胶,对症下药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