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2-11-12):
客户拿来一清华同方机器,开机掉电。拆机后去掉CPU和内存,裸板量19V正常,开机0.3电流,所有电压都有,上CPU后开机还是掉电,掉电瞬间除了3V.5V其他全没有,希望打下们指点下。

网友A:
你看一下IO 和3v5v的线性有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你CPU,内存排除了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PU换了,好是一样,内存上不上一个样。

是裸机点的吗?如果是的话先修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裸机点的吗?如果是的话先修供电。

你是指CPU核心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IO 和3v5v的线性有没有问题

没电路图啊。

网友:
谁有电路图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指CPU核心供电吗?

嗯,装上去测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装上去测电压。

没有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电压。

那重点修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重点修CPU供电

谢谢指点。

网友:
求电路图?

网友:
晕死! 什么机器型号 版号 都无! 怎么给你图纸啊!

网友:
清华同方K431

网友:
图纸找的好幸苦,终于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