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A350B

楼主(2012-11-12):
三星22的LED,

网友:
我又上传一下22的350B

网友:
SA系列:通病故障常见现像:通电有自检信号(数字和模拟),但是插上VGA线,没有图像显示,能开关机,电源指示灯亮//灯是不闪的,请注意!(极少情况下出现红绿蓝三基色)
//几本上是MCU心片W25X40坏。

网友:
拆下MCU芯片的时候可以用风枪吹下来(风量要小)//但是要注意MCU周边的小电阻电容不要吹飞掉了//也可以用烙铁(多加锡才能取下MCU心片),
焊上去的时候最好用恒温烙铁,确保百分百焊接好
MCU心片不要用风枪焊上去/因为风枪吹时间长了/会烧板子/而且会经常焊接不好,导致黑屏!

网友:
刚下啦。我的屏是BOE屏,希望能用。

网友:
多谢共享,刚前在讯维网另一网页找到这个型号程序,居然无下载权限,讯维网搞个门坎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SA系列的,是SA350的24寸LED显示器,故障是通电检测信号输入什么的,调了一会按键没调好,拆开摸了摸MCU有点烫,准备发个MCU看下,本来不太确定,看到楼主的分享,果断发吧!哈哈...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