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16V2200UF 没有可以用2个16V1000UF的吗·

楼主(2012-11-12):
在维修的时候 如果碰到这么个情况· 元电容是16V2200UF的电容 没有·可以用 2个 16V1000UF 的吗····

网友:
原则上是可以 不过用3300的会更好些

网友:
并联使用完全可以的。

网友:
可以,但要看安装空间是否够大。

网友:
可以的,并联使用就好!

网友:
小一点也没事哈。

网友:
V数一样  UF小点无所谓   但V是是不能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