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触发立即保护,求上电时序

楼主(2012-11-12):
机型:G455  10/4/3
板号:LA-5971P REV1.0 2009
配置:AMM320D 北桥ATI216-0752001   显卡ATI216-0749001  南桥ATI218-0680017
故障:不触发(应该是触发保护)。
      通电待机0.015, 2-3秒后,变成0.009。触发后,灯闪一下,立即变成0.005保护。
检修:待机时,有3VALW 5VALS(在读卡器旁),1.2VALW(在内存槽上方)。
      查各路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
      再测3VS 5VS的对地阻值都很小,控制MOS管分别是U33 U34,不过对地都不短路。
      开机瞬间,内存、显卡供电都有瞬间升压,唯独北桥、CPU供电为0。
      查EC发出的各路信号,很快陷入困境。
      急求此种版型的上电时序

网友:
找个仁宝的上电时序不就可以了

网友:
此板难搞啊,每次触发后瞬间(0.5秒吧)保护。保护后,3VALW 5VALW 1.2VALW都消失。
公共点电压始终是正常、稳定的。
基本上把板子上所有的MOS管、电感、LDO芯片、稍大的滤波电容逐一打阻值,都没有短路迹象。

现在,除了AMD 核心供电、北桥的供电没有出来外,其他电压都会有瞬间提升。
我不清楚这些电压的时序,所以搞不清因果关系,头大啊……

北桥的供电的VLDT_EN控制信号,来自于EC 110脚,始终是0V。
CPU核心供电VR_ON也来自EC,同样始终是0V

网友:
CPU换了,拆了,都一样。

网友:
像你这样  应该会有点蛛丝马迹的·····把后出来的电压断了,看还掉不咯。··细心点查吧!

网友A:
  我也遇到了。  待机偏高,但是每次到0.35就掉电。
    求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  待机偏高,但是每次到0.35就掉电。
    求时序

我的G455已经修好了,后来查出是5VS负载过重所致(声卡短路导致)。
你的问题,我看像是某些电压没有出来,尤其是CPU、显卡供电。

网友:
仁宝的上电时序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