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525没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2-11-12):
一块V星的主板    没有CPU供电  内存 桥正常

换了个ISL6312   故障依旧

我把脚位测出来了,请大家帮我看看,哪里不正常

PDF图

完整MS7525PDF

网友:
我没明白6脚的VRSEL是什么意思    图纸中直接和CPU座相连    CPU座子用带灯的假负载测是正常的 灯都亮了

网友:
VCC BOOT EN VID 还有反馈的外围电路查下吧

网友:
反馈没有电压,你看看。

网友:
看看芯片工作条件都满足吧

网友:
CPU座子用带灯的假负载测是正常的 灯都亮
不能代表什么

网友:
是EN没电压没开启吧

网友:
查第六脚有没30.伏

网友:
我这个 板子故障一样 还没修好 楼主最后是哪里的故障啊

网友:
你测得也太多了吧,就看供电 EN BOOT 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