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7 电池能充电不能开机

楼主(2012-11-12):
(无正文)

网友:
不太会发图。
适配器能开机,电池只能充电不能开机
1。机子让别人修过的,适配器能开机,那公共点,待机,分组供电等等一切正常。
     能充电那充电IC也没问题

2。只电池时,开机完全没反应,那就看看开机电路,用万用表测开机键,无论按下还是没按
        开机键都没待机电压。

3。于是查待机IC     MAX8734,没出3V,5V待机电压。但适配器能开机证明待机IC,待机电路
     也没坏,于是查待机IC工作条件,发觉IC  6脚没开关信号SHDN#。

4。再查SHDN#怎么只电池时会没产生,原来是VS电压没产生,电池电压经P沟道场管PQ4产
    生VS,  查场管G极,跟电池电压一样大,原来电阻PR26,29 没分压,导致场管不通。

5。再查发觉D12双二极管,只有一个二极管接1,2脚,于是换上一个双二极管,问题解决。

网友:
快D把哥转正吧

网友:
思路比较清晰

网友(2015-01-11):
今天正好遇到一块电池单独用不能开机的问题,电池也可以充电,谢谢楼主了,明天按照思路修一下,

网友:
电池放电管查查,及电池识别信号看看。

网友(2016-07-12):
连续二台这个问题的机器放着了. 晚上搞了四个小时都没解决.明天上班照着思路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