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联想显示器,开机故障

楼主(2012-11-12):
有一15寸联想显示器,开机,绿灯闪,过半小时左右亮起,再关机、开机正常,第二天又是这样,更换电源驱动一体板和按键板均是这样,请高手指教!!!!!!

网友:
高压板保护了的

网友:
不太清楚这类显示器,我记得以前修过一个杂牌显示器,也是这样的问题,闪烁说明他检查不到信号吧?你换个vga试试。

网友:
板子都换了,没道理啊,这款机器是外接电源适配器的吗,是的话换一下。

网友:
像驱动板啊

网友:
是内制电源,电源与驱动板一体,高压板没问题,更换电源与驱动一体板和按键板后,故障依旧

网友:
驱动板和电源板是一体的,一起更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
更换电源驱动一体板和按键板

难道是屏问题,不可能的啊。

网友:
换的电源驱动一体板没问题的情况下,不要接高压板,开机看灯闪不闪,再闪把屏线也不要插,确定电源驱动一体板开机不闪,再一个个接,接那个闪就是那个有短路现象。负载就两个,屏 高压板,单接任何一个都闪,电源驱动一体板有毛病,单接那一个闪......

网友:
把高压一体版上的所有电容全换掉,如果5707下面发黄的话也一起换掉,直接秒杀该故障,15寸联想的板子基本都是明基的板子,驱动板很少坏~

网友:
你外接高压条,点着试试,看看问题是否还会存在!!

网友:
驱动板问题   检查12V接口处的电容 二极管  12-5V芯片  遇到过一次我

网友:
检查下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只有驱动和高压的问题,一个个排除吧。不像高压的问题。应该是驱动吧,刷一个程序吧。

网友:
那只有驱动板了。。代替试试哟

网友:
   有没有拿别的屏试下唉。。。

网友:
你连驱动一体板都已经换,那就要修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