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系统供电发烫大侠进来看看

楼主(2012-11-12):
今天接到了一个宏基4520的机子,上点发现isl6236发烫,直接就换之,问题依旧,看了图纸感觉都正常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求大侠们帮帮忙,6脚19V 5脚3.3v 4脚5v,小弟不知道问题出在那

网友:
看不懂图纸    。。。。。。。。。。先顶起

网友:
3 5V的大电容不良····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啊 在线等着那

网友:
测一下7脚LDO电压有没有出来 一般待机芯片发烫多是周边短路

网友:
周边都正常啊

网友:
测供电芯片周围看是否有短路

网友A:
发烫也不一定是系统芯片问题,后极短路也会烫

网友:
IO我去了 就不烫了  可是我换了一个全新的IO还是一样的,那位大侠说说我该怎么擦下去,我电路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烫也不一定是系统芯片问题,后极短路也会烫

IO我去了 就不烫了  可是我换了一个全新的IO还是一样的,那位大侠说说我该怎么擦下去,我电路不是很懂

网友:
IO去了,估计3 5 V都会没有了,当然就不烫了,还是看看3V 5V有没有问题

网友:
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2个电感阻值也正常 哎 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我帮你查查我做的笔记

网友:
线性电压如何,一般是线性的后级问题,EC或者南桥都有可能,量量桥短不短

网友:
U51看看4脚阻值多少

网友:
图纸不会看,跟各位大大学习先

网友:
这个情况  好没偶。我是新手来的

网友:
打值,拆大电容 还有两个电感

网友:
各位大侠 原来是换的新IO也是坏的

网友:
查3,5
V电感的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还有就是线性5V的对地阻值,

网友:
都正常 就是IO坏了

网友:
在摸摸其他的元件有没有发烫的,说不定不是此芯片的问题

网友:
多量下南桥后面的小电容,三星的机器容易出现这个毛病,不知道你这款机器会不会也是

网友:
断开后继看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换了好了???

好了,之前那个IO是坏的

网友:
有轻微短路了吧

网友:
没一个地方短路

网友:
测供电芯片周围看是否有短路
再测试几个大电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