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515不显示 修复OK

楼主(2012-11-12):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HP  CQ515机器不显示,我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1A,正常,然后我就按开关,看电流似乎好像跑U了,我就马上用示波器抓内存排阻,有波,这下我就开心了,要不就是屏的问题,要不就是显卡的问题,然后我有接外屏,还是没显示,拆开机器,哟,集成显卡的,拆看我看了一下就上BGA加焊, 加焊完还是不行,我就用示波器抓了屏线接空了两条地址线,没波,屏接口3.3V也有,当时我还是怀疑北桥,然后想了想还是先刷个BIOS吧!没想到一刷便好!哈哈!开心!修复。。。。。。

网友: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A:
那这么说的话是BIOS问题咯!跟显卡无关。。。。太冲动那么快干显卡了呀。。。

网友:
让你捡了个大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么说的话是BIOS问题咯!跟显卡无关。。。。太冲动那么快干显卡了呀。。。

是的啊   最刷BIOS就好了  这个机子跑电流 就是到显卡就跳

网友:
能再说详细点就更完美了。

网友:
我的也有一台 电流上下跳  北桥换过了  故障依旧

网友B:
集成显卡的桥不爱坏   如电压都有  首先考虑BIOS

网友:
不就刷了个BIOS , 能加这么多分。讯维  学员  就是不一样

网友:
还真可能是BIOS的问题  开机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成显卡的桥不爱坏   如电压都有  首先考虑BIOS

谢谢 高人指点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收了客户多少钱啊?

网友:
这机还没遇到BIOS坏的就是遇到桥坏的多

网友:
现在在哪修版啊

网友:
上张图啊,有图有真相,呵呵

网友(2015-07-05):
我想问下 你测得是EDID 还是其他的数据线

网友:
电流超过0.6 一般先刷BIOS

网友:
没过内存吧,是不是内存两根3V电压没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