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屏线。

楼主(2012-11-12):
昂达V971平板电脑内屏的屏线。一边30PIN  另外一边也是30PIN  可两边宽度不一样,到屏上的宽度变上了。大家买过的,或者有同样屏碎了屏线用不到了我可以高价买。或者有没有知道这款屏线还跟其它什么品牌的内屏屏线是一样的说一下。

网友:
顶起来哦。急,急,急。找来找去找不到,抱淘宝翻了个遍。维修站又不卖。

网友:
屏线是怎么回事儿,断了,飞线呗

网友A:
嗯!还真没见过呢!楼主去淘宝看看吧!

网友:
这东西 几乎没有哦。  找个光驱内部线  改装过去

网友:
光驱内部线能改装?怎么改装?他外面是高温胶带。本来想烫掉了飞线的,可是断好多,根本飞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还真没见过呢!楼主去淘宝看看吧!

淘宝淘了个遍,买不到啊。

网友:
用并口硬盘的数据线,两头都硬焊就行。那线的确不好买。一个小时能完成。

网友B:
这种专用屏线很难买的,淘宝找找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专用屏线很难买的,淘宝找找看了

找了几天了,找不到啊。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