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神舟A550-I7通病

楼主(2012-11-12):
    小弟曾在神舟客服总部工作了一段时间,经常修到一些有通病的板,今天就爆料一个。A550-I7的板有两个通病,一是开机电流只有零点几。这个是属于升压电路5V经过两个双二极管升压到12V。这个12V是到各个RUN 电路的上拉电压,连接1M的电阻。回焊就可以ok,不ok就换掉1M的电阻。
  第二个通病是内置喇叭无生意,耳机接口有生意。这个故障95%的都是喇叭接口坏了所引起的。剩下5%的就是声卡那边的问题了(一般是4.75V或是2.5V的电压出问题了)
  第三:看帖要回的
         过来看看, 希望对你们有用

补充内容 (2012-11-13 13:48):
电路图一上传到11楼。

网友A:
那个电阻在哪里。哈哈。有没有图片。因为我还没有修过I7的本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阻在哪里。哈哈。有没有图片。因为我还没有修过I7的本本

不好意思,图片没有。电路图上可以找到,总共就6颗1M的电阻。

网友A:
哈哈。问下。那电阻式明显烧坏了的还是用万用表测起是好的。还有就是你QQ是多少。可以加我吗?

网友B:
第一个爆料非常有用,第二个就没啥含量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爆料非常有用,第二个就没啥含量短路

尼瓜拉加大瀑布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问下。那电阻式明显烧坏了的还是用万用表测起是好的。还有就是你QQ是多少。可以加我吗?

电阻是好的,量不出来时坏的。属于非焊性接点短路的一种。QQ441646658

网友C:
谢谢楼主  最好给个图片

网友D:
配合电路图说下呀,

网友:
我们还是要谢谢楼主,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D:
配合电路图说下呀,

图以上传到11楼。

网友E:
有电路图的话 讲的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  最好给个图片

图片已经上传至11楼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电路图的话 讲的就可以

图上传到11楼了

网友F:
虽说这个机器现在修不到,还是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F:
虽说这个机器现在修不到,还是感谢楼主。

这个机子都出了好久了。现在市面上这个机子坏的多吗?

网友:
好像还没有遇到过,呵呵。

网友:
    期待着来几台修修,最喜欢修通病了

网友:
好希望能来个一两台,修通病什么的最爽了

网友:
I7的正常情况下还没轮到我们修吧

网友:
I7的还没修过不知是怎么样的

网友:
到现在还没修到过 不过知道这个以后肯定能遇到

网友(2012-12-17):
这个板P6000 和I7的是一样的么,我这有个P6000和不触发不稳定

网友:
这机器还没修到,应该说的是自举升压电路容易坏吧,

网友:
没修到过这款,不知这款喇叭接口是什么样的

网友:
虽然没修到,还是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