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2J自动上电不开机!!!!

楼主(2012-11-12):
ASUS X42J自动上电不开机,电流一下就到1.3A左右,风扇一会儿狂转。强行关机也会自动上电。。。
跟这位的一样,所以我就照抄了,另问下那台机有没有下文了!!!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5424
我把MH55的主芯片拆了就不自动上电了,但装了一个新的上去仍然自动上电。

网友:
纠结 我也再修这个机器,问题一样 电流跳到1.65 还不显示
不知道 是什么疑难杂症

网友:
查查EC这边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兄弟的x42j机器解决没啊?我这有一个和你描述现象一样的机器,也是x42j的。分享一下结果啦。

网友(2012-12-31):
我有一台更怪了,第一次开机正常,系统也正常,关机重启有时到0.07.有时到0.70有时到1.30有时又正常不知道该怎么搞了

网友:
换前面的电源板试一试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