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45G键盘问题

楼主(2012-11-12):
客户拿来一有台ACER4745G笔记本,键盘上U J K等几个键不能用,开拆观察键盘背面,主板多没有进水过,换同型号的键盘那几个键也不能用,所以键盘应该没问题。
用USB键盘使用时正常的,订了新IO芯片换上故障一样,没有思路了,请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
看看键盘排针旁边有没有对地的电容啥的,有的话换一下,有见过电容漏电的。

网友:
很有可能是EC,系统问题也有可能,进PE看看

网友:
先看键盘接口旁边或者背面 有没有排容  有的话换掉

网友:
键盘接口到IO的数据线,打一下阻值,看有没有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