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ATX旧电源自制点灯板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11-12):
我打算用ATX旧电源,单灯高压板,来做一个灯管测试仪。黄12V接高压,地接黑线,红接开关信号。
看了看坛子以往所有的旧贴,好像要在红5V后接一电阻,为啥要接一个电阻呀 初次学习,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有必要接吗?其实没的必要,我一直是用电脑的电源,一直是黄线接12V,黑线接GND,红线直接接ON/OFF

谢谢指点

网友:
接1K电阻起限流作用,防止5V的电流大对后级电路冲击大,12V最好借个10K的电阻限流

网友:
本可以不接电阻,但接电阻可以阻流还是好的 。

网友:
对于高压板,5V是开启信号,可以接个电阻限流。
但是12V就不要接限流电阻了,更是千万不要接10K电阻。
12V接10K,电流最大1.2mA,能把灯管点亮吗?

网友:
应该可以的   接个4.7K 1K应该都可以  我没试过

网友(点评):
你最好试一试接个4.7k或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