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显卡花屏

楼主(2012-11-12):
A.机器型号:thinkpad  SL400
B.故障:开机花屏
C.处理意见:做显卡
D.处理过程
1.先拆机 发现显卡 显存 北桥南桥 已被灌胶,这个比较麻烦先做好准备工作把要包的包起来目的是防止其他灌胶芯片爆锡,看下图

2.包好后就可以上BGA返修台烤了看下图

3.等到显卡的四周有锡爆出 就立即取下 我的温度上 最高245 下最高255 , 看图我已取下显卡 并且主板不留胶

4.我是给他直球的看下图

5.处理焊盘 并植好球 看下图

6.把植好球的显卡焊好后 显存和北桥都完好无损看下图

7.冷却后把隔热胶带统统拿掉,用万用表 大致打下阻值没发现异常再装上cpu内存 试机看下图【不花了】

E。维修结果 鲁大师测试2小时没问题

干嘛非要拆下来呢,也不是焊盘虚焊。 直接上BGA 下部温度预热160 (上部探头测温度为80),开上加热。知道上部温度为170多度,只要不超过爆珠温度,就停止。肯定好使。

网友:
.谢谢分享  有些BGA不一样温度也不一样

网友:
太感谢你了。我就是做IBM有这种黑胶的都容易北桥或者现存冒锡。你这个是里面也包了一成。是不是。今天终于看到图片了

网友(点评):
还是要判断准 不然包还是会爆珠 不过包下是会好很多

网友A:
爆了别的芯片就比较麻烦  ,兄弟给加点分啊

网友(点评):
这么多下载分用来干嘛???做一SL400的显卡都要求加分?迅维真的变了,世界也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爆了别的芯片就比较麻烦  ,兄弟给加点分啊

兄弟。我现在正在照你的方法试。还有就是怎么加分。呵呵。我不会呀。教我

网友:
很好的BGA经验,这个很重要

网友:
我也一直用这样方法的,t61也用这样发放做的,但是得多贴几层的。不然还会冒锡球的

网友C:
嗯!楼主做BGA的经验很不错啊!

网友:
哈哈。我刚才试了下。这方法很好。的确没有冒锡。谢谢LZ。你们看了觉得好就给LZ加分。我加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现在正在照你的方法试。还有就是怎么加分。呵呵。我不会呀。教我

天啊你不会加分我的帖子的下方有评分 点那个评分 给我加10分

网友(点评):
加分都不会啊 哈哈 狠逗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楼主做BGA的经验很不错啊!

晕 你还真不会加啊

网友B:
我加分。它提示24小时什么权限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哥哥。不行我明天给你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加分。它提示24小时什么权限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哥哥。不行我明天给你加

恩谢谢你我qq617989849

网友:
用BGA做显卡很好做啊       特别注意  鼓包了 就没的玩了

网友:
  牛逼的技术啊     羡慕你这样的BGA技术

网友:
今天爆了显存正在重干显存。

网友:
学习了,别人的经验自己总是用得着的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牌子的BGA机呢

网友:
学习了 做的很仔细 不错

网友(点评):
回复内容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
楼主,BGA技术不错,我试过可是就是会爆锡,可能火后还没到楼主这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