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2-11-12):
我这有一个液晶,亮一下就灭,单点灯管没事,高压板外接灯管也没事,分开测试都没事,一装机就亮一下就灭,改了一个12V的板,好了,可是不知道其中的问题?为什么分开测试没事呢?

网友:
整体装的话供电电压不够导致亮一下就灭了

网友:
带不起负载。。。。。

网友:
12V供电有问题,带不起负载,一般这种情况,电容和激励芯片关系大

网友:
这种会不会是高岩线圈的问题

网友:
可能灯管头 小虚焊   改上的高压板没有保护的  原装的有保护    有时单点灯管也测不出来   如果电压没问题   可能就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
应该还是灯管的问题,灯管轻微老化

网友:
灯管老化的话 一起测就行了。看下会不会灭。

网友:
还是电源板的问题呀!!浩浩看看

网友:
问题已解决,是灯管虚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