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不到无线 什么问题

楼主(2012-11-12):
清华同方  没无线什么问题   换了2个无线   没认到无线   是主板?

网友:
无线网卡打开了,有的是有个开关,有的需要按FN和一个信号样式的符号按键

网友:
我试了  灯没亮   没认到无线   我在设备看到 没无线设备  到有无线

网友:
驱动重新打下啊。这个灯都没亮。很明显驱动没打得好。

网友:
  有的机器挑无线网卡! 驱动正确的情况下,建议 找个 同款机器无线试下

网友:
换了8个无线  还放点   系统也换了   求大神

网友:
可以查查主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bios与南桥都会影响。

网友:
主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