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和LM358L区别

楼主(2012-11-12):
LM358和LM358L区别

网友:
没有什么区辨吧,可以互换的

网友:
可以没区别,后面的数字可以不用管,可以直接互换

网友:
可以相互代换。我换过的

网友:
呵呵。。。控制几个场效应管啊 ?我是新手,很多东西比较迷茫!

网友:
没有什么去别吧   可以互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