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灰屏 外接花屏

楼主(2012-11-12):
加焊显卡 变掉电 什么问题
显卡
掉电

网友:
电流 跑 1.4 - 1.2 就调到 0.02

网友:
显卡是不是做坏了,有的主板检测不到显卡就会掉电,先仔细看卡有没有掉件什么的

网友:
听说 有人把独显 搞集显 也可以解决! 楼主 可以把他卸掉 看掉电不 ? 不掉电 就知道 问题在哪里了!

网友:
可能是显卡让你焊挂了,换一下新显卡

网友:
显卡短路了,没什么好说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