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L410全部USB接口供电都只有3.3V

楼主(2012-11-12):
客户送修SL410笔记本,3个USB接口都不好用。测了一下USB口供电只有3.3V,中间数据线对地打阻500多,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拆开本子,南桥附近有一路电感输出5V,没问题,另一路电感输出3.3V,估计是给别的单元供电(先不去管它),5V那路供电查线,线过孔穿到主板的另一面的测试点还是5V,经过两个贴片电容,开始变为3.3V,然后进入2062A的8脚芯片,不知道这两的贴片电容的容量多大,还有那个8脚2062A不好找,拿什么能代替?要是从那个测试点直接飞线到2062A可以吗?不知应该直接飞到2062A的哪个引脚上,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
  你跑下电路看和哪个脚位直通的! 不久知道了吗?  这个应该有图纸的! 先修出供电正常

网友:
有地方短了吧!!!

网友:
看好图纸,直接飞先吧

网友:
直接把那个8脚的芯片取了。再测下看电压拉低了没有。

网友:
估计是客户的USB设备把几个口子的电源转换芯片都搞挂了

网友:
芯片2062A拆了,主板上2脚位置的输入端还是3V,我现在就想知道这个2062A是不是3V输入转换成两个5V输出供给USB啊,如果是这样,这个2062A一定是坏了,如果不是那还得查别的地方?

网友:
无图纸不知道怎么分析

网友:
可以直接接个5V过去看看能用不。

网友:
找个图纸看下,是不是哪个管子短了

网友:
管子拆了  直接飞5V过去不就行了

网友:
如果2062A管子正常的话,可不可以5V直接飞到2062A的输入端,然后通过该管子的正常工作(主要是用到保护功能)输出5V呢,而不直接拆管子飞5V到USB供电,主要是直飞过去为两个USB供电,一直怕同时用会出现供电不足,二是会不会影响别的接口功能,或以后干脆烧南桥?维修这行修出去的东西还是尽量让客户在短期内不回来二修得好,要是短期内真回来,脸子可就“不好看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