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67mv-a2

楼主(2012-11-12):
有没有加焊这个芯片的温度曲线 ,我还没有成功过呢。加焊过好几个都挂了。

网友:
不需要什么曲线,环境温度不同,板子材料不同,所使用的温度都是不一样的。爆桥主要是因为上加热温度过高,这种桥我一般使用下高上低的加热方式,上面尽量不超过200度,坏的很少。

网友:
这种桥换芯片没有成功过,能跑码但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