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6 15v只有11v

楼主(2012-11-12):
dell 1536 有3.3v 按下开机键出5v ,但是15v只有11v,这个该怎么修,小白求助 待机芯片 isl6237 有图 高手帮忙

网友:
换开机芯片。。。。。。

网友:
有料板的话 把 耦合电容换掉。

网友(点评):
11v是不是勉强可以用

网友A: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15v是怎么出来的?有人能讲讲么?

网友:
电压有11V说明还是升压了,那3,5V芯片还是发出了升压脉冲的应该就和芯片没什么问题了,我同意二楼的观点不过PC189,PC191也有漏电的可能

网友:
楼主的机现在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楼主,你现在机器是什么问题,15V边11V机器能亮吗

网友:
可能升压还没有完成。

网友:
正常,不要去纠结这个

网友:
最好测一下芯片的条件,看到底是那里引起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15v是怎么出来的?有人能讲讲么?

通过二极管和电容 升压 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