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不能触发

楼主(2012-11-12):
这台机器的版号是Pamirs discreate,965独显的机器,故障为不触发,待机有3.3v,没有5v,查图纸5v在触发以后才出来,开关有3.3v,按下开关有高低电平变化,KBC_PWR_BTN#也有跳变,发往南桥的SB_PWRBTN#没有跳变,测EC 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南桥RTC电路工作正常,外围32.768晶振起振,以为EC 坏了,换之无果,由于此机BIOS 参与触发,是48脚的那种,本来想刷个BIOS,结果好像编程器不支持,从一样的好板上拆过一个BIOS换上,结果现象是电源灯一闪一闪,貌似触发保护后又循环触发,电流0.3-0.4-0.3-0.4.。。。。。循环,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遇到这种问题的哥们,请给个建议!多谢了!!

补充内容 (2012-11-15 21:57):
此板最后确定是桥的问题,换南桥解决问题,走了好多弯路!感谢各位朋友的发言!!

网友:
BIOS不正确。。。

网友:
BIOS  不对呀    找程序刷一下吧

网友:
这BIOS比较麻烦。要个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