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容易出问题的地方,避免大家走弯路。

楼主(2012-11-12):
一台IBMe40麦克风不能用,在系统下显示找不到录音设备。而且e40没有外接麦克风接口,首先想到的是声卡问题,换了声卡芯片不行,,刷bios还是不行。。最后在bios,security----I/O port----里面调了下就好了。。还要说下。。usb 不能用也调这里。。刷bios 都没用

不过,一般人是想不到的……

网友A:
学习了。不知道这问题BIOS清零能不能解决

网友:
恢复BIOS出厂设置就好了吧

网友B:
这样的机子早就淘汰了,很少遇到了。

主要是人家的电视都改i7的了,手机都是推土机
兄弟,淘汰一台给我用用。
你太牛了,I3的机子都开始淘汰了。你是不是看错了!!!

猪公 -2 直接扣分 其他话不多说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首先 恢复BIOS到初始  然后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不知道这问题BIOS清零能不能解决

恢复出厂和清零都是不可以的,必须手动的

网友:
CMOS设置怎么会是在密码芯片里呢!

网友C:
这些一般默认就是打开的

网友:
IBM的就是操蛋

网友:
学习了 以后 我还要真的注意一下BIOS设置 少走弯路

网友:
IBM问题真心多。。。那个不识别原厂适配器的问题搞死过我。。

网友:
之前遇到一台装WINDOWS系统的平板也是这样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一般都不好用,很多设置都无法恢复,必须手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机子早就淘汰了,很少遇到了。

淘汰? 这个事thinkpad  不是ibm   ! 你bios看看 i3 啊     bios的界面都不一样!

网友:
这样的方法还真不容易想得到!一般都是恢复出厂设制!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需要注意一下的

网友:
往往一些不起眼的东西让我们大家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一般默认就是打开的

正常应该就是墨认正常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