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MacBOOK Air求助

楼主(2012-11-12):
苹果MacBOOK Air求助。此机进水过,现在故障是:适配器和电池一起插上,开机正常,但是由电池供电的,适配器灯不亮,不能冲电。如果先插适配器,再把电池接口插上,马上就可以充电了。单独用适配器能用。单独用电池也能用。麻烦给我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种问题没遇到过。。等高手解答

网友:
那就是保护隔离部分问题吧。

网友:
我还没用过air呢啊

网友(2013-01-15):
插EC 的ACOK型号

网友A(2013-05-10):
还没有见到过这种情况呢    这个和保护隔离又关系么  ?

网友:
总结一下  不就是机子电池不可充电   可能造成的原因   acin  acok  充放电芯片自身  这一块可能性较大  结合图纸  细心查查吧、、、

网友B(2013-10-28):
看电池充电芯片条件 满足没

网友(2013-12-23):
我的 这个 是不充电 单用适配器 能正常常使用  A1466 谁有这图纸 麻烦传一份

网友:
谢谢,人家着急机器退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电池充电芯片条件 满足没

充电很正常的啊

网友C:
哥们 这台机器修了一年多 还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 这台机器修了一年多 还没修好?

早还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