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24V开关电源,无输出,

楼主(2012-11-12):
欧姆龙24V开关电源,无输出,整流滤波电路,开关管外围元件正常,

怀疑电源控制IC,查不到这块IC的资料,来论坛求助,那个好友有这IC的PDF吗?

补充内容 (2012-11-13 22:13):
感谢论坛的各位好友,已修好了,是FA5515坏了,根据论坛好友提供的图纸,首先测5515的供电第6脚,为0V,开启脚第8脚也是0V,查电路VCC和CS电压是由300V分压得来的,断开分压电阻测有30V左右供电,焊上去电压直接拉低

补充内容 (2012-11-13 22:19):
到0V,第5脚输出脚自然也不无输出,怀疑内部短路,换后OK。还有一个没修好,那一个炸坏一大堆的东西,保险管,整流管,开关管,启动电阻等等。。。

网友:
IC 型号多少???? 怎么也不发出来  看都看不到 啊

网友:
FA5515,请参阅!

网友:
强大啊,论坛上要什么有什么!

网友:
这个IC的PDF还是很好找的。不像有的IC几个网站都找不到

网友:
应用电路图

网友:
楼主很敬业,现在论坛里要什么基本都有

网友A:
谢谢好友,找的就是这图纸,晚上查查是什么问题,来了两个这样的电源要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好友,找的就是这图纸,晚上查查是什么问题,来了两个这样的电源要修的

举手之劳,不言谢

网友:
看了楼主有的赚了

网友:
论坛很强大。望楼主把维修过程贴出!

网友:
很好的坛友,这么给力把图纸都贡献出来了~~楼主修完了来个全面解说啊!!

网友(点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1623-1-1.html已出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