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42L 屡烧充电MOS管

楼主(2012-11-12):
  E42L屡烧 那个充电管,导致插上电池 用电源不能开机,拔掉电池用电源一切正常。换了管有时能用一会,有时上去就烧。ISL6251换了 下管也换了,不知怎么解决了。

网友:
你的情况是不是 插上电池 不能开机? 不用电池用电源就可以开机啊。。。?

网友:
查芯片反馈 和过流检测脚

网友:
遇到过,CPU上管 屡次击穿的,后来是电容引起的

网友:
你检查了 充电芯片正常吗??   最好查下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