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存之分

楼主(2012-11-12):
今天遇到SY-N8M3-RL的板,J双BIOS的 即可以上DDR2的内存又可以上DDR3的内存,客户说原来是上DDR2的想换DDR3的,DDR3的便宜吗,用2代的就可以.用3代的死活不行,我查什么都正常的,难道是BIOS的问题? 在驱动之家找到2个BIOS.还真分2代和3代的,下个支持3代的BIOS,就行了.如果想用2代的则又只能刷支持2代的BIOS了.

网友:
SY-N8M3-RL的

SY-N8M3-RL DDR2.rar

SY-N8M3-RL

网友:
SY-N8M2-RL 只支持3代内存

SY-N8M3-RL DDR3.rar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以前真的没有遇到过,谢谢楼主。

网友:
刚听说是用BIOS来区分,一直以为自动识别的,单独装2或3,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