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本 开机出一个文件夹一个问号 什么意思

楼主(2012-11-12):
如图 开机有声音

网友:
前面开机正常吗?? 到哪里才出现这个 问号的????

网友:
是否读取不到硬盘(文件)?

网友:
是没认到硬盘的意思

网友:
开始长按AIT建试试

网友:
长按AIT键 就出一个箭头 其他还是白屏

网友:
没有认到硬盘!

网友:
没认到硬盘,从插一下硬盘试试

网友:
楼主,搞好了没有?

网友:
没有系统,楼主装系统吧!

网友:
没有系统文件,重新查下硬盘之后,重新装系统

网友:
长按AL只出箭头的话,是没找到到硬盘,测测硬盘,检查一下屏线试试

网友:
没有系统和没认到硬盘一般会这样

网友:
感觉是硬盘和系统的问题。。。。。。。。。

网友:
重新装系统吧

网友:
那是电脑在问你:文件在哪里?

网友:
16楼回答精辟   苹果太智能了  叫你给它个文件呢  给了就给你显示个美女

网友:
没有找到任何开机设备呀

网友:
苹果就是智能。长风识了。

网友:
没有人到硬盘。若果确定硬盘没有问题那么 我建议你看一看硬盘的连接线有问题的, 我再此i之前 有过这种情况,  现象是怎么装 怎么GO  都不行,确保硬盘都是好的。

网友:
应该是没有启动设备

网友:

认不到硬盘

网友(2013-11-15):
苹果啊,没有搞过

网友:
意思是在给你送钱呀。

网友:
找不到启动文件。

网友(2014-02-23):
有解决的人没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求指教

网友:
应该是没找到系统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