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不触发

楼主(2012-11-12):
客户送机器过来说是不显示 我一看可调电源伺候 电流有的偏大于是就和客户说主板有问题修就留机 客户答应了客户走了就拆机3  5v没有电压在坛子里找了一份图纸3 5v是由TPS51125待机芯片发出的          N4030 集显 dj1 calpella uma

网友:
可以说明白点吗 ???直接换了待机芯片就好了???

网友:
呵呵,这故障够简单,3楼有意思

网友:
运气好啊!

网友(点评):
回复内容过于简单,小心被当灌水处理!

网友A:
待机线性3-5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线性3-5V吧

恩恩是的  待机芯片工作条件都满足而芯片发烫就直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LOGO都是久违

恩恩
由于是个新手这个芯片是QFN封装的 吹了几次

网友:
  运气不错,能收到这样好修的机器

网友:
这是秒杀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LOGO都是久违

这个词成了惯性了,也许楼主研究了很久才解决的,才会用这个词

网友:
这个芯片的线性3v 5V短路也会发烫的,我遇到的都是EC坏了引起的发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词成了惯性了,也许楼主研究了很久才解决的,才会用这个词

恩恩是的  这个芯片是QFN的风枪不怎么好吹了几个芯片

网友E:
我要是遇到这种问题就没招了,芯片还得订货撒的,可不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要是遇到这种问题就没招了,芯片还得订货撒的,可不方便了

其实我也是定的散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恩恩是的  这个芯片是QFN的风枪不怎么好吹了几个芯片

其实这种QFN的芯片新的才是不好搞,拆机的一气呵成,新的脚上都有氧化,要刮,还要上锡,要不然焊不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种QFN的芯片新的才是不好搞,拆机的一气呵成,新的脚上都有氧化,要刮,还要上锡,要不然焊不上的

难怪啊!请教了呵呵下次记得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