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11-12):
一老慢步者,插电就有很大的杂音,更换音量调节开关后OK,左右声道有声了,但是没有低音,更换TDA2030无果,再换4558还是一样,直接短接低音开关还是无低音,通电时表笔触碰TDA2030的输入脚,喇叭会响,真不知道要查哪里了,小电阻也测了,没问题。
更换

网友:
既然采用干扰法检测喇叭会响表明功放部分正常,故障点应在低音功放的输入端以前的电路。记得左、右声道信号通过阻容元件汇合至低音功放输入端,应该能查着。

网友:
看看低音喇叭那里的线有没有掉了 我前天还修了一个这样的

网友:
我也有个音响是低音不响,没有查出问题
也懒得地毯式搜查

网友:
是不是音圈霉断了,我换过很多喇叭都是检测还有电阻,一上机就不干活,全是音圈的问题。后来遇到都是直接换的。
同意楼主:
5.0
★你我共行℡
同意楼主:
求解答,音圈指的是那个?先谢谢呼

网友:
功放管有没有问题,输入信号的电容检查了吗,这个问题应该很好修,功放管的供电什么的,

网友:
查低频运放 4558 干扰法你会用,其他的你懂得把。

网友:
这个用音频信号发生器,配用示波器, 故障还查不到,就怪了。 示波器用的好,功能强大
lmzs
就这玩艺还需架炮打蚊子吗?

网友:
你确定更换的音量电位器没有问题吗?

网友:
有可能接线反了,你把低音的旋扭两边都拧拧试试看,我给人换过音箱的变压器,复位的时候,两个排插弄错了,音量调大的方向变成了小

网友:
音圈就是喇叭的线圈,一般是不能单独换的(也有高手自己换,修复一些大喇叭),连喇叭一起换的。

网友:
你低音的功放管是不是换错了?一样的型号别搞混了

网友:
会不会是低音音箱有问题呢

网友:
查4558正负供电

网友:
看一下信号输入端接地是否良好,电源输入端是否均衡,滤波电容容量是否接近。
在不连机的情况下杂音是否消除,消除查音频连接线,否则继续查音响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