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特纠结的CRT显示器

楼主(2012-11-12):
先说下型号吧!三星的765MB,下了一个图纸,不是这个版本的,故障现象是三无,拆开机器测了一下,行管坏,阻值只有22欧姆,换了,测电源部份IC,型号是DP804C,测得电压1脚300V~480V之间跳变,二脚接地,三脚10V~17V之间跳变,四脚0V~2V跳变,五脚为1V~3V之间跳变,把光藕换了,故障依旧,测得第三脚12V稳压管二极管,只有200多欧姆,换了一个变成500欧姆左右,测量3脚电压还是10V~17V之间跳变,之后我把变压器次极80V、50V、6.3V、13V一一断开,最终还是测得DP804C的电压依然跳变,不过在这之前换过一个行管时,指示灯还闪了二、三下吧,之后每次都不闪了,装上灯泡开机,灯泡亮一下就灭掉,应该是电源不起振。请大师们指点一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有点怀疑高压包,但是现在没得换(主要是不敢确定是不是它坏了),第二怀疑那个继电器不正常,电源的一些小东西都测过没发现异常(不过在线测的),电源IC----DP804C用DP904C和DP704C换过,一样的结果。都修得好痛苦了,别说这个没钱赚呀,只是为了提高一下技术而已。谁最终给出的结果修好后,100分意思一下,

网友(点评):
修一个机器,发几个帖子,前面都已说过了,先修开关电源本身是否正常,再修行电路。 连最基础的知识都不愿意静下心来学习,你以为100分能得到多少实质性的东西? 无语!

网友:
怎不接机试一下?有的开关电源接灯泡亮闪一下是正常的。

网友A:
先前试过,没用,但笔记本电脑能检测到有外接显示器.现在变压器次给断开了没试过了.电压都不稳定应该不可能正常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前试过,没用,但笔记本电脑能检测到有外接显示器.现在变压器次给断开了没试过了.电压都不稳定应该不可能 ...

CRT显示器经二次电源供给行管工作,你这才是一次供电,并且没有行脉冲同步。提醒查下二次供电电路,否则可能会再次烧行管。

网友C:
更换高压包吧,问题主要在高压包上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RT显示器经二次电源供给行管工作,你这才是一次供电,并且没有行脉冲同步。提醒查下二次供电电路,否则可 ...

我换完通了好多次电了,没烧行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换完通了好多次电了,没烧行管了。

通电后测量行管工作电压是多少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通电后测量行管工作电压是多少伏吗?

我没有测行管,因为次极电压都没出来,唯一的电压就是那个80V的电压,实测只有46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换高压包吧,问题主要在高压包上面了

这个我也怀疑呀,怕买回来换上去也不行呀.要多数人都这么认为,我就去订一个换上去看看结果.

网友:
赏分是挺诱人的,不这我还拿不到     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测行管,因为次极电压都没出来,唯一的电压就是那个80V的电压,实测只有46V左右.

大哥,一次电压就是五、六十伏的,经过二次电压才达到110V左右(分辩率1024×768)

网友:
咋都没什么人回答呢.

网友D:
看起来像电源的故障,要先断开B+电压看闪不,还闪的话一般是电源部分故障,先测试输出二极管有没对地小得,有得的话换换,,,,没有就是开关电源部分,先换供电电容,50V/47UF,在换换对地电阻,一般0.22欧的,还有是开关变压器300V处的二极管。

网友(点评):
不要重复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像电源的故障,要先断开B+电压看闪不,还闪的话一般是电源部分故障,先测试输出二极管有没对地小得, ...

果断换一个行输出变压器,换了之后开机能听到"啪"的声音,以为开机了,看屏幕不亮,关电,再通电,能看到电源指示灯亮几秒钟后灭掉,不知道什么原因。接灯泡原来是一亮就灭,现在换了高压包变成了一亮一灭又一亮一灭,而且很亮。

网友:
这样吧!给你一个建议,找一个电源模块装上,调好电压,如果这时光栅正常了,而且行管,二次电源管温升也正常,就拆下电源模块,专心修好原机电源就是,如有用模块也不行,重点修行部分吧。

网友D:
电源部分故障,换换我说的部分,还有光偶和可控硅,没有就是开关电源部分,先换供电电容,50V/47UF,在换换对地电阻,一般0.22欧的,还有是开关变压器300V处的二极管。

网友:
又细读楼主的故障描述,“测电源部份IC,型号是DP804C,测得电压1脚300V~480V之间跳变,”觉得蹊跷!楼主不仿从头查查——整流、滤波电路。我遇到到一回是桥式整流的一个二极管断路造成300伏电压波动的现象。

网友:
同意楼上  应该是扎电源  还有老烧行管 是不是高压包坏了啊

网友:
谢谢6楼的提醒,果断的换了高压包,花了38块,显示器可以亮了,但是画面不正常,出来的画面等看下贴.

网友(点评):
一个FBT要38吗?运费算进去也不要啊! 再说了,只有开关电源正常前提下,再查行电路吧? 几天过去了,到底是哪坏了?

网友E:
根据我以往修理电视机的经验,90%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部分故障,换换我说的部分,还有光偶和可控硅,没有就是开关电源部分,先换供电电容,50V/47UF,在换换对 ...

你说的不错,电源管理300V都不正常,还那么多人叫别人看这看那,应该先看电源。为什么300V不正常

网友:
在这非常感谢师傅们的指导,换了行管和高压包后,现在供电都正常了,屏幕现在亮了,原来灯泡一亮一灭的原因是那个反馈的光藕有问题(测第四脚电压没有才出现的),现在指示灯正常,显示器可以亮光珊,显示无信号,就是不满屏,插上VGA屏幕没图像。效果如图: 屏幕中间是有光珊的,我还想继续修下去,还请大师们继续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根据我以往修理电视机的经验,90%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F:
行供电即二次电源没有升压。
查二次电源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行供电即二次电源没有升压。
查二次电源就行了。

行管C极有75伏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管C极有75伏电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5457-1-1.html
看下这个帖子就清楚了。
你这个机器不接信号的行频比较高,电压在100V左右,接VGA信号在DOS下测量,行供电B+与开关电源主电压+B接近,所以显示应该基本正常(除非FBT本身有问题),不信你试下。
讲多了没用,自己找点专业的资料看看彩显的行供电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