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31A桥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2-11-12):
我是菜鸟,今天来了个联想L-IG31A点不亮,处理好了,发个帖请大虾们检阅,上图先:

外观检查完好,没有鼓包电容发黄的芯片,上诊断卡,

没复位,量下内存供电1.84V  桥供电1.51V  1.04V  还有个0V  总线供电0V  cpu供电0V
通过基地远程学习Inter时序 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先修没出来的这个桥供电
上图

pwm芯片是9218,上网查pdf

1脚b00T 5V  11脚vcc5V 13脚ops 开启脚1.6V都是高电平,条件满足换芯片,换好后

又换上下管+电容,换好后

再测供电内存供电1.84V  桥供电1.51V  1.04V  1.2V总线供电1.09V  cpu供电1.13V都出来了也有复位了,上内存,OK

感谢基地的饼哥和徐老师,感谢童鞋们听我问幼稚的问题,感谢大虾们路过,谢谢,再见!

网友A:
顺便说一下,换下的电容,场管万用表测量都是好的,看来示波器还是必须买的

网友B:
在那个基地学的       这个我还是要去基地的好

网友C:
总线供电才1.09,会不会偏低,正常感觉都应该是1.2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那个基地学的       这个我还是要去基地的好

没去基地学习啊 在讯维报的远程学习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线供电才1.09,会不会偏低,正常感觉都应该是1.2左右

能正常工作 ,看来这板子标准应该是1.1V的

网友:
其实可以不用查图纸,没桥供电直接跑线找到芯片,看看芯片有没有供电,有供电直接换就好

网友:
打广告 高手指引我方向 理清我思绪 顶迅维 LZ分析正确

网友:
路过,维修经验不错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挺佩服楼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顺便说一下,换下的电容,场管万用表测量都是好的,看来示波器还是必须买的

在线用显示器测试较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线用显示器测试较准吗?

没太听明白?

网友:
工具都有,修起来也更方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