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gcm-s2c

楼主(2012-11-12):
一块技嘉主板 来的时候吧上cpu瞬间掉电  拔掉12V一样,下掉CPU后不掉电测电压都出来了,内存供电有点低只有1.01V 这个应该是1.8V的 ,问题应该就在这,然后在论坛下了个图纸,一看内存6545供电芯片 8脚只有1.01V 。一脚7脚都为1v多,5脚11V左右, 八脚电压不对应该就这个芯片坏了,  换了个rt9202上去,电压都没有 了,几个供电脚只有0.4几V,不对啊 然后又换了个9202上去 还是一样,又换了个6520上去还是一样,我就有点吧子想不通了 !为什么了为什么了 ?

网友A:
有些电源管理芯片不能代换的,如果主板各处多没有短路,你看一下COMS跳线是否跳反

网友:
楼主还是换个6545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电源管理芯片不能代换的,如果主板各处多没有短路,你看一下COMS跳线是否跳反

怎么跳啊 ,  就没注意过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