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68SM-S2L主板12V电路短路

楼主(2012-11-12):
之前发过贴,因为无法补发图片,另发新贴。

故障现象:
主板点不亮。
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停,自动断电了。
拨掉12V4PIN的CPU供电,风扇常转,不会自动断电。
CPU供电管子都没问题。

后来发现有一路12V供电对地短路。
高手帮看看。

WQ22的S极,WQ23的D极,WEC10都对地短路。
上图绿点都为短路点。红点阻值为正常。
WQ22/WQ23/WEC10拆下来测量都是好的。
拆下来这几个绿点处仍短路。
从其它红点正常来判断,接地的就只有WC27这个元件,但从板上找不到,没有标记。

高手帮忙给看下,WL2(2R0)下面这个电容两极也是短路的,不知道是不是WC27。拆下来,线路2极仍是短路的。
考虑到夹层线短路的机率极低,请高手帮忙分析下,是哪个地方短了。
谢谢。

补充内容 (2012-11-13 11:45):
拆下WL2,WQ22/WQ23正常了。看来就是VCC12 9A这一块的问题。。但这个头到哪里去了呢?
这个点不知道怎么跑线。

网友:
你的大电感短路对吗,你的芯片有没有短路 或是电感后极短路 ,查查看呗

网友:
对地阻值多少??若是0,那就只好找图纸看看这路有什么元件。

网友:
换个电源管理芯片  D积接到电源管里嘛

网友:
查下管,电容。   最后个就是芯片了。。。

网友:
测电源管理芯片与短路点相连的这一点,或者断开电感来判断是前级还是后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