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号一样的显卡会有不同吗?

楼主(2012-11-12):
       我前天收到G460电脑一台,显卡问题被修过,现在显卡芯片的型号很模糊,主板的版号是LA-5751P 我看到图纸的显卡型号是N11M-GE1-S-A3   我现在就是肉肉的问一句,是不是板号一样,用的显卡芯片就一样呢,就是N11M-GE1-S-A3 这个显卡芯片呢,

网友:
          大侠们,有知道的吗,知道说下可以吗?谢谢了

网友A:
有可能还有版本的区别。

网友:
那这样不是不知道是那个显卡芯片了吗

网友:
因为我查了下,N11M-GE1-S-A3 和N10M-LP2-S-A2外观什么的都是一样的

网友B:
N10M 的显卡都有好几个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N10M 的显卡都有好几个版本的

可以通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还有版本的区别。

什么版本?可以通用吗?

网友:
看来只有楼主试一下来分享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