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学会笔记本电脑故障检测

楼主(2012-11-12):
在看到一台完好的笔记本  突然出现了问题 那么就需要解决问题  首先要看现象 根据不同的现象判断 不同的问题  首选那过电脑 1先检有没有电池 有电池就先看看外观有没有摔过和进水的痕迹 电源用的是多少伏供电的 。如果有进水先拆掉电池 没有进水就没有摔过就按下开关 有没有作用  如果没有作用就 插上电源适配器在试试  还是没有反应就把电池取掉在插电源试试 还是没有反应就一定是主板那里问题或者接口问题 。如果电源灯可以亮屏幕不显示有一下几个原因  1 最简单的换内存 不行就 用要拆机器换CPU试试还是不亮  就是主板问题  不过呢屏幕坏了 也会不亮 机会很小的。如果方便可以吧CPU内存拿来测试看看是否好坏在做判断 。如果要是会用示波器很快就能确定问题 数码卡也可以看出一些问题。主板问题可以风批进行给大家讲解。不过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客户相信你 你做的每一个动作都会让客户对你产生对你的信任度。只有他信任你才会把机器留在这里修 。 这个就要看个人对客户的态度变化进行的。

网友:
在没有CPU和内存的条件下这么检测,我现在呆的就是这样的公司,刚开业没多久材料又不好找。

网友A:
你说的是经验维修,无经验维修起步一塌糊涂!还是你说挺基础的啊,看来你也刚入门不就呵呵

网友:
比较贵的CPU哪有用来试机的哦~

网友B:
天天讲到的。

网友C:
这个是简单的板卡检测,我还以为有信号级的检测哦

网友D:
楼主新手。。。板卡级的。。。

网友:
那就先擦下内存重新装一下CPU  最好还是借一个试试必须要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经验维修,无经验维修起步一塌糊涂!还是你说挺基础的啊,看来你也刚入门不就呵呵

在这个里我只是说了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  要是你练这个都没有学会其他的就跟免谈了 不是吗  想想你所有接到的机器都有这些步骤  只是简单或复杂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天讲到的。

是要自己动手才可以的只听不区实践 听在多也 没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简单的板卡检测,我还以为有信号级的检测哦

过两天就有信号部分的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新手。。。板卡级的。。。

等到下次你就不会觉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