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2J纠结问题

楼主(2012-11-12):
机器背面型号:A42J
板号:k42Jr REV:3.0
基本情况:Intel i3 ,MH55单桥、ATI独立显卡
问题:刚开始触发不过内存,怀疑BIOS问题,在网上找了个REV:3.2的刷上,触发、电流跳变能到1.7,感觉像是过了内存,接外显和内显均不显示
第二天又找了一下,终于找到个REV:3.0的,赶紧刷上。触发、能亮机了,心中暗自高兴。谁知进系统没多久就掉电了,刚开始还以为是无意中碰到电源线了,重新开机,悲剧至此开幕!进系统不到1分钟就掉,进bios放那不动2分钟左右就掉!!!
后来上网一搜这问题,大把啊
。这个问题真没人解决吗????求助中.......
另:这机器内存插槽上标签写有K42JK
,到底是TM什么型号啊!
显卡
掉电

网友:
你有没有BIOS.传上来用用

网友:
还是BIOS问题。

网友:
主板上面有型号的,错了型号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个华硕K42JR rev4.1的电流上到1.8不亮。刷过BIOS还是不亮,确定内存过了。跑码了。电压也全出来了。支支招。高手

网友:
这机器的BIOS不好刷,刷亮后关机断不了电的大把。还是找个原机bios刷一下就解决了。但bios不好找。

网友(2012-12-27):
q ab n我的出这事了,

网友:
不错你还是搞亮机了

网友:
笔记本先要搞BIOS

网友:
BIOS不好找啊!

网友:
网上找不到、就找一台一样的电脑刷、

网友:
上次修了个这个破机器,也是开机过几十秒就自动掉电,后来才知道更换HM55后,在南桥HM55附近也有个BIOS需要刷写哦。

网友(2013-01-31):
亲啊!这个你看看Cpu旁边不是有加电容的吗?如果有立马加上去,我上回A40J玩游戏掉电,直接加上220电容Ok解决了,你看看先

网友:
H55芯片组设计缺陷...必须要找原厂bios,有的机型还要整合bios
出现的故障千奇百怪...

网友:
机器型号是K42JK BIOS别刷错了

网友:
笔记本刷最新的BIOS试试

网友:
BIOS问题最纠结了,主板上找下,能写程序的都刷下

网友:
华硕的BIOS官网应该有吧

网友:
各位后来有解决吗?

网友:
我的机子 是进系统独显一开启 机子就黑屏死机了  这什么情况呢

网友:
果断三BIOS问题  进系统一分钟掉点

网友:
独显???出问题了

网友:
我认为还是bios的问题啊,版本不对什么的我这台联想也是

网友:
你搜索一下这款机子K42JE要刷650版本的BIOS 就可以

网友:
论坛有一个这样的精华帖子你看一下

网友(2013-03-05):
继续刷BIOS

网友:
跟我前几天的R400差不多!我的幸好可以在BIOS设置下改成集显! 祝 楼主好运!

网友:
ASUS的机器最垃圾了

网友:
挺别人说CPU这片容易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