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主板跑马d1

楼主(2012-11-12):
映泰A78主板跑马d1  内存  cpu都换过了   就是跑不过   IO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各个供电都正常  是桥的问题吗 是桥就不打算弄了

网友:
换下内存,不行的话查下它的供电时钟,也可以刷个BIOS试下,如果还不能解决就测桥的工作条件

同意刷BIOS

网友:
amd 板跑D1多数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桥的问题  你做一下试试   有可能好呢

网友:
你是开机跑D1还是跑1段才D1啊  开机跑D1按不跑码维修  跑一段的话插内存的供电185 184 时钟 SPD 238系统管理总线120 119  二代的哈

网友:
查内存的主供电,总线供电,负载供电,数据及SUM的供电正常与否,然后刷BIOS,不行扔了

网友A:
跑到D1一般是BIOS程度的部题,一开机就D1这就不好说了

网友:
A78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不插内存跑 E0报警   插了内存 跑d1不报警了 供电都正常   总线也都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到D1一般是BIOS程度的部题,一开机就D1这就不好说了

不插内存跑 E0报警   插了内存 跑d1不报警了 供电都正常   总线也都有3.3V

网友B:
楼主还是不明白五楼的问题,人家是问你一开机就开显示D1还是开机以后那测试卡一路刷刷有跑到D1,这可是关键,而且7楼版主都说明了点清楚,你回答得牛头不搭马嘴,叫人家怎么开路!

网友:
还有,至少你要刷个BIOS来试试,不要一上来就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插内存跑 E0报警   插了内存 跑d1不报警了 供电都正常   总线也都有3.3V

你洗一下插巢看看  不行的话刷bioS 北桥加焊

网友D:
我晕哦,楼主说清楚啊,是直接跑到D1还是跑码了才跑到D1的,说清楚才知道

网友:
桥的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晕哦,楼主说清楚啊,是直接跑到D1还是跑码了才跑到D1的,说清楚才知道

不是  直接跑D1  请问有什么区别吗    我不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不明白五楼的问题,人家是问你一开机就开显示D1还是开机以后那测试卡一路刷刷有跑到D1,这可是关键 ...

有什么区别吗   我不懂的   请教下

网友:
还没到bios 呢 !就是桥的问题   试试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  直接跑D1  请问有什么区别吗    我不懂的

直接D1还是要跑两下才到D1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D1还是要跑两下才到D1

跑两下才D1的

网友:
那就是没有过内存,可能是桥出问题了,也可能BIOS你自己看到办,实在不行就换主板了!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这类板子基本上都是BIOS和加焊桥

网友:
跑两下才到D1吧,那先查一下内存的供电总线之类的,正常然后再刷BIOS,再不行,找饼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