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精英主板k8m800-m2 rev:1.0A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2-11-12):
今天我接到一块精英主板k8 m800-m2 rev:1.0A,我插上电源发现主板不跑码,然后我测到主板没cpu供电.我就查cpu的工作条件,但是没有这个图的图纸不好查。我在点了开关后,又点复位,cpu供电就有了但是不跑码。我就把BIOS刷了,主板就可以跑码了,但是还是要触发开关后,再触发复位才能有cpu供电和跑码。我想请教各位高手,这给主板要怎么修啊,有没有那位兄弟有这块板的图纸吗,请发一份上来,谢谢。

补充内容 (2012-11-15 15:56):
已解决

网友(点评):
楼主是不是CPU座子虚焊。。。

网友:
加焊一下CUP附近的小元器件试一下,有可能空焊了。

网友:
复位电路,或晶振偏频,换下试试

网友:
应该按没复位修,要手动复位才能工作,查所有复位正常吗

网友:
还是基地出来的啊、
小心饼哥屌你啊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刚才 应该 选 反对的 选错了 别扣我分啊!!
刚才 应该 选 反对的 选错了 别扣我分啊!!
木有见过饼哥 不过 饼哥 不会叼人吧 听过他的几节课 讲的蛮好的!!说话也挺好的啊!!

网友:
基地出来不能个个都是饼哥了?可是饼哥就一个呀!

网友A:
楼主把北桥加焊吧,这板北桥经常虚焊.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一块V星的板子是这种情况,刷BIOS好的,你这块不知道是哪的事

网友:
bios我已经刷了3、4次了,不过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B:
这个很难缠呀  我觉得你换一下CPU的电源管理芯片看看  还有南桥这边有没有虚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北桥加焊吧,这板北桥经常虚焊.

不可能吧,这块板用的是VIA的北桥,怎么可能会经常虚焊呢

网友C:
换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难缠呀  我觉得你换一下CPU的电源管理芯片看看  还有南桥这边有没有虚汗

电源管理芯片和IO我都换过了,还是一样,没有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源管理芯片和IO我都换过了,还是一样,没有用

那你加汗南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加汗南桥看看

K8的更换IT82开头芯片会OK。

网友:
我感觉像南桥的事,加焊一下南桥吧

网友:
能不能是没有自动复位那?必须要手动复位下才正常,看看PG到sb的线路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你查查Q30 3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电源试一下。

要测地址线和数据据线,有可能联接的小电阻有问题

网友:
测北桥附近的地址线或数据线

网友:
楼主测开机针电压是不是逐步起来的?

网友:
外设有没拆看看如(声 网 。。。。)

网友:
我感觉是某处时钟不正常。。。。导致一次不能复位。。。。。有图纸就好了。。。修好了说下怎么解决的。。。。。

网友:
你要的图纸.

网友:
明显的没有复位,要手动复位才可以,查复位电路

网友:
换32.768KHz

网友:
应该是部分设备开机不能被复位,需要手动复位才可以 刷BIOS  查复位电路

网友:
已经修好了,谢谢大家的建议。引起这块板的问题是因为cpu供电的开启电路中一个npn的三极管坏了,所以这块板要点复位才能开机,才有cpu供电。

网友:
不好意思啊,刚刚看错了,这个小三极管应该是HT1.2V的开启,所以才会引起这块主板的顺序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