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406AX内屏和外接都是灰屏!

楼主(2012-11-12):
   今天接到一款惠普CQ40-406AX  试了一下不亮外接灰屏,就给客户说是显卡问题,加焊显卡毛病依旧。最后换了一个新显卡换是老毛病,就郁闷了。求哪位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
我手里有一个联想的也是这毛病 换了显卡 还是这样 不知怎么解决呀

网友A:
我的也是啊 ,真巧!

网友:
弄了半天终于解决了,刷了一下bios好了,

网友(点评):
~~看来好多故障原本都推断是电路的问题——怎的都有BIOS的身影!!刷BIOS是排除故障的首选手段了哦!!!

网友B:
能修好比什么都强。。万能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修好比什么都强。。万能的bios。。

修是修好了 ,我还是不明白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啊 ,真巧!

我的解决了 ,你试试刷刷bios

网友:
恭喜楼主,难道以后修机器都要先刷bios?

网友:
因为显卡的BIOS在主板的BIOS,可能只损坏了显卡BIOS的资料,没有损坏主板的BIOS

网友:
好等我也找个BIOS试一下

网友:
怎么会是BIOS的问题呢,AMD还是INTEL的,集显还是独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