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上三极管和MOS管的区分

楼主(2012-11-12):
哪位师傅能指点我一下关于MOS管的三个极分别对应哪三个脚,我也在论坛上也查询了好多这方面的资料,就是搞不懂,好多新手也都是对这方面感到很迷惑,小弟我先在此谢过了。。三极管我现在能分清楚它的三个脚位了,(集极B   集电极C   发射机E)

网友: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只有一次值即为Mos管否则即为三极管!

网友:
还是拆下来量才能准确,在路的话场管也有阻值

网友A:
关键是MOS管有那么多脚,我具体怎么判断哪个脚是栅极,哪个脚是源极,哪个脚是漏极。不知道这些我怎么测量呀,

网友:
~~坛里有这方面的帖子,你搜一下就是。

网友:
找下他们的引脚定义    慢慢记下

网友:
G D S 好像,找外形图比较

网友:
怎么没有一个人能解决我的问题的,高手在哪里呀

网友(2013-03-30):
我也糊涂呢  等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
记得好象是1-3一脚,4一脚,5-8一脚吧。记得不太清,前两天才听的视频,年纪大了记忆力还不好了

网友:
G. D. S  从左至右,一般中间脚是D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MOS管有那么多脚,我具体怎么判断哪个脚是栅极,哪个脚是源极,哪个脚是漏极。不知道这些我怎么测量 ...

如果是笔记本主板的话  单沟道的mos管子比较常见        拿8条腿的mos管说吧    3个脚相连的就是s极  单独的一个脚就 是g极   4条腿相连的就是d级了     mos管分n沟道和p沟道   s-d  有500欧左右的阻值就是n沟道   反之就是p沟道了

网友:
三极管,一般从左到右是B.C.E,场效应管一般从左到右是G(栅)D(源)S(漏)

网友(2013-08-03):
按型号百度就知道了

网友(2013-10-05):
多整啥问题一般都能解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