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枪 吹芯片

楼主(2012-11-12):
    各位大哥   请教   为什么  我用858D 风枪   450度  风级7   吹八角芯片    芯片都快坏了   但是芯片还是那不下来  为什么啊   求借     (本人新手)      各位大哥     请指点迷津

网友:
温度380 风级2你在吹吹看看,我都是这么吹的

网友:
加助焊剂先……

网友:
风量太大,温度太高。风调到4,温度350试试

网友A:
我今天吹了个,300  2挡吹的

网友:
~~在操作室温二十四五度的情况下温度调到350度左右,风速调到3级左右加适量的助焊剂几十秒焊点便会溶解!——室温对热风的影响比较大,在不同的室温下多试试便领会了。风速调的太大会把风枪口里的发热体吹凉了哪能溶解焊锡呀?

网友:
858D 风枪风量并不大,楼主还是操作不当啊。

网友:
加助焊剂     温度380    风力3到4

网友:
一定是不舍的用助焊剂

网友:
应该能吹下来的,是不是你加热没有均匀哦。

网友:
  大哥   一般  需要吹多久   我吹了  将近6分钟    芯片都没反映   我左手那风枪  右手那镊子   风枪  一直垂直在芯片上方  打圈圈  风枪离芯片   大于一厘米的上方   (  我那里错了,  求解)

网友:
温度太高了吧, 没把焊锡融合,已经把gba给烧坏了。
风也要柔和点。

网友:
不够熟练,等你练熟后就会很容易,当初焊BGA时,别人话用摄子轻轻推一推芯片就可以了,但我开始时试来试去都是用力过度,现在练熟了感觉自然来。

网友:
下面有焊盘

网友:
有没有加有铅试试?加助焊剂。应该ok吧

网友:
300度风力2,15秒解决

网友:
加焊宝,温度350,4档风就行

网友:
加焊宝应该很容易解决!听听你们的意见,我也学习下。

网友:
楼主还是操作不当

网友:
其实根本原因就是(排除你的风枪感温是否正常,用万能表温度档加探头测一下),主是要你不动风枪头,或是移动得太慢,这边热了,还有一局部不够热,或是这边热了,那边温度又下去了,一句话,受热不均匀,你刚学的话就死命晃动枪头,芯片一定能动

网友:
风速高了就会造成焊脚温度不够,吹焊要多拿几片废料来练习一下自己才能正确掌握。

网友:
吹焊要多拿几片废料来练习一下

网友:
1、如果你拆下坏的I/o后如果焊盘上面的锡很饱满的话,可以先上刷一层焊高,然后用风枪去吹,这样焊盘上面的锡会自动缩成一团,很饱满,光滑,然后把I/O放上去对齐脚,用烙铁焊住四边的第一脚,再用风枪吹,等吹化后用镊子压一下,就行了!如果取下来的/O后,焊盘上锡不够,可以把焊盘托平,再把I/O放在去,对齐四脚,用烙铁托焊了,不过技术要求很高,如果I/o附近的零件太多,可能放不下烙铁,哪只有用风枪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吹了个,300  2挡吹的

+1,957D.  320左右, 2档风速,一般芯片都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