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康博CQ40 蓝屏!!求助!

楼主(2012-11-12):
我一台HP   康博CQ40的笔记本!之前一直都用的好好的,没有出过什么问题! 前天系统突然坏了! 因为之前我装的就是XP的系统,所以我就重新安装了一下XP系统! 安装都成功了,解压也是好的!什么都弄好了,电脑一重启,马上就蓝屏,之后我又换了3遍系统,但是都是老样子,重启就蓝屏! 没办法就装了WIN7的系统!可是WIN7好慢的,我电脑内存只有1个G的!本人也是新手!希望大家帮帮忙!怎么才能把XP系统装进去啊!

网友:
换内存了吗?
可能内存不好使!还有做系统是不要驱动显卡试试  硬盘检测一下!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A:
你以前的xp系统和现在装的是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以前的xp系统和现在装的是一样的吗?

以前用的系统早丢了,都是在系统之家下载的!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吧,装WIN7可以的话,说明硬件没有问题,换一个版本的系统装看看,或者装纯净版的.

网友B:
硬盘模式更改一下呢

网友(点评):
这位兄第说得是,改下模试应该就好了,

网友:
  建议  更改硬盘模式试试。 如果原故障   做系统 在解压的时候不要打任何驱动。。  装完之后再试试。。

网友:
可能是系统问题 建议你在下载一个系统试试看! 因为你用win7就没有问题 说明硬件应该没啥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模式更改一下呢

没得改耶! blos里面没有1

网友C:
你先看看WIN7系统可不可以做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先看看WIN7系统可不可以做完

win7  可以用的!正常,就是慢!

网友:
hp笔记本装XP的话有时要刷BIOS

网友:
你的系统不行吧!要不找个 纯净版的 试试!我这有  要的话和我联系  QQ84493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