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硬盘加密

楼主(2012-11-12):
本人修电脑,硬盘加密了不会解密,听说MHDD可以解密,具体怎么解?求助

网友(点评):
我也正想学习一下呢

网友:
MHDD多数只能解自己知道密码的, 迈拓老盘找个PC3000  ISA 版,或者软件版的PCI3K都可以的

网友:
这种加密 的需要专修试试  也不能保证能修好   但是大部分都能修好   找迈拓专修

网友:
MHDD 是不能修好的

网友:
你知道密码不? 知道的话就可以解了   先用unlock解锁   然后dispwd彻底关闭密码

网友:
如果不是自己人为加的密码! 这种状况有可能,是固件坏了 !

我和你想的 差不多 !!!效仿你一下!!!

网友:
不是太好解密      自己知道密码不   或者请教有经验者

网友:
   硬盘被加密啦? 解不了,要开盘搞哦

网友:
这么多!!!号就是加密了,我有块盘,上次测也出这么多!!! 没搞他

网友:
我见过 老板说固件坏

网友:
你那个 是硬盘坏了吧    客户没有对硬盘加密  楼上有说的  那就是 硬件坏了   别扣我分 楼上有说了的!!  当我打酱油!!!

网友:
上面一排PWD亮了,就表示此硬盘已加密,在不知道密码的情况下,只有用PCI3000解密了,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A:
我记得MHDD 里有个命令。。。是PWD 是加密  在 vnlcok中输入Dispwd是解密这种好像是自己知道密码。。。你自己百度一下吧。。。可以试试。。。。

网友B:
低格了试试看

网友:
硬盘被加密了,密码加在固件的模块里面的,用MHDD可以解密,但是,要知道密码才行,如果,不知道密码的话,就用PC3000,PC3000里面有个菜单,就是清除密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格了试试看

加密以后,硬盘被密码保护起来,是无法低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MHDD 里有个命令。。。是PWD 是加密  在 vnlcok中输入Dispwd是解密这种好像是自己知道密码。。。你自 ...

说的没错,先用UNLOCK解锁,再用DISPWD清除密码,不过,要知道密码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没错,先用UNLOCK解锁,再用DISPWD清除密码,不过,要知道密码才行。

不知道密码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开盘那么麻烦,直接用PC3000清除密码就可以了。

PC3000试过了,不知道怎么解密,具体怎么的,能告诉下吗?O(∩_∩)O谢谢